通过mos管。转换的电压,应该是

楼主(2022-05-09):
通过mos管。转换的电压,应该是3v.但是它又有个这图案,高变低的图案标识,那么请问下各位大佬,这段应该是一直3v,和1.0v,还是两个都没有才对,
window

网友:
由条件开启3.3和1.05v.如果没有就查条件,俺也是个小白而已。

网友:
这是 两个 不同电路, 元件标识都不一样。。
PQ13 3.3V
PQ52 1.0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