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个丝印8X=、JR=型号是RT8130BGQW

楼主(2022-05-09):
查了好久,终于找到了,联想台式机和一体机主板常用,一般是20V转12V给风扇电压用的。经常出现10V,有时12V,有时出来一会又没了,查条件正常,一般是芯片问题,加焊也许可能会好,我加焊这两片稳定了。
丝印8X=、JR=型号RT8130BGQW

网友:
谢谢分享,给以后,后来者少了不少弯路,大家都如此,维修就少了不少重复步骤。

网友:
这种小电流的DC-DC,实在买不到,一般用有可控脚的稳压管也可代替的,比如夏普的PQ12RF11等

网友:
JR=不一定是RT8130B,我量过脚位是对的,和8X=一样,当是参考吧,要找到PDF才能确认

网友(2024-06-21):
我修到一片华硕给AOC代工的板子 8X=有问题。都不好买芯片。卖芯片的人说他没有RT8130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