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宝石r9280 3G不出结果

楼主(2022-05-09):
蓝宝石r9280用软件r9280x测试,不出结果为什么?哪位大神能帮忙

网友A:
没有修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修过

我检查过没有修过,要测显存就不出结果

网友B:
或者输入测试命令等几分钟再输入(./280xg)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或者输入测试命令等几分钟再输入(./280xg)试试

也一样的结果,都不出报告,如果用270x1的话,没过程,秒报错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也一样的结果,都不出报告,如果用270x1的话,没过程,秒报错

我的和你的一样的情况,不过我就是这样解决的。

网友:
某个显存挂也会

网友:
那要怎么测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的和你的一样的情况,不过我就是这样解决的。

你怎么解决?我等了很久都没结果,你是280?还是280x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怎么解决?我等了很久都没结果,你是280?还是280x

就是我给你说的方法,我的是270

网友:
只能挨个测显存。

网友:
有单独测试命令

网友:
实在不行一个个替换

网友:
不支持测试吧

网友:
核心虚焊遇到过

网友:
是u盘测吗?a卡软件分享一下吧?

网友:
cd空格/home
cd空格t
cd空格280
./A0
./A1
./B0
略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