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79 主板 怀疑供电 不足

楼主(2022-05-09):
主板亮机正常,我准备做系统,进pe,一到彩色界面就重启,换了几个版本pe,有时候能进入到pe桌面,但是马上蓝屏,win10那种蓝屏,怀疑是CPU供电不足,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一般都是主板问题 ,有朋友说是供电问题,不一定是哪个供电 有没有哪位大佬给个思路给个建议,内存,显卡,硬盘,都排除了,就剩CPU和主板,CPU可能性小,主板这种情况遇到过,以前都是换板,这次想修一下试试

网友A:
怀疑CPU供电问题。就在蓝屏后用示波器打下CPU各路供电的波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怀疑CPU供电问题。就在蓝屏后用示波器打下CPU各路供电的波形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没有示波器,只能按经验来吧,找到问题了,是CPU供电缺相了,正常开机,我测CPU供电电压1.8v,吓我一大跳,这么高,赶紧关机,拆CPU,再测供电电压1.68v,也不低,开始不知道是缺项,点了一会,发现电感热,不上CPU,电感怎么还热呢,没负载啊,最后发现6相供电,只有两个电感热,是这发热的两个电感供电正常?还是这两个不正常呢?待测吧

网友:
如果搞定了要分享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