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Q24780S ACDRV被拉低!求大神指导思路!

楼主(2022-05-09):
联想L340的机子 版号NM-C09 R1.0    PQ311第一个隔离都不过,BQ24780S  VIN 19V正常,ACDET 2.7V也正常 REG 6V正常, ACDRV无输出,用示波器测如图,上到2.5V就掉下来了,不知道是被拉低的还是 BQ24780S自己断电输出的,此板EC用的是公共点电源输入,所以不存在EC控制BQ24780S 断开输出,公共点用示波器测不到电压有起来再掉电的情况,  拆掉 PQ311第一个隔离管,ACDRV可以到6V   换掉PQ311装上,ACDRV 就回到2.5V掉电,PQ311 不过,拆掉第二个隔离管PQ312,ACDRV 有25V第一个隔离管过了,换掉第二个隔离管 ACDRV 2.5V掉电,情况依旧,第一个都不过,  断开,PJ301,ACDRV 25V 过第二个隔离管 19V正常,PJ301再次接上,ACDRV还是2.5V掉电,不过第一个管,拆掉后面的充电上下管,和电池放电管情况一样,到此不知道怎么办了?请高手指点一二,BQ24780S最开始就换了。

网友:
你这个故障明显是公共点电阻PR301之后有短路,再加电的瞬间引起了保护导致的,你若把PQ311直连,那就会导致充电芯片对保护隔离失控,同时接入一块好电池在同时接入适配器会引起短路的。
       对于不出公共点电压故障定位分割的快速方法:直接拆掉隔离保护的第二个管子,也就是图纸中的PQ312,接通适配器,此时若AVDRV不能出来为0或者即使出来也很低,那就说明是公共点检测电阻以前的电路有问题。要是AVDRV能出来达到25V左右就说明隔离保护以及充电芯片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,问题出在公共点电流检测电阻PR301以后的电路有问题引起了短路保护,可以把后级与公共点19V电压相连的所有负责全部断开,此时再把第二个保护隔离管子接入加电,公共点就会有稳定的19v了,然后一次加一路19V的负载,看那一次加入是引起保护就是那一路有短路,也就找出来故障部位了。

网友A:
刚才拆掉PR301 检流电阻  ACDRV还是不出来,掉,本想栓查ACN ACP中间有断线不?发现 PR301拆掉后两端只有5欧,这个正常不?是不是短路了?PC305我也拆掉了。也是一样,ACN ACP阻值不会这么小吧?

网友B:
你先看下机器后面!如果后面微短路也会导致关闭的 !遇到过一例 华硕的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先看下机器后面!如果后面微短路也会导致关闭的 !遇到过一例 华硕的机器

公共点阻值440多,应该不会,而且公共点电压一点也没起来过

网友:
有示波器应该好找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才拆掉PR301 检流电阻  ACDRV还是不出来,掉,本想栓查ACN ACP中间有断线不?发现 PR301拆掉后两端只有5欧,这个正常不?是不是短路了?PC305我也拆掉了。也是一样,ACN ACP阻值不会这么小吧?

换pu301看看

网友A:
微信问了船长,老师比较忙,回答把PQ311短了就是。这个还没试,今晚试下,问题就是想搞明白这个问题在哪,前面有2台BQ24780S都没搞好,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微信问了船长,老师比较忙,回答把PQ311短了就是。这个还没试,今晚试下,问题就是想搞明白这个问题在哪,前面有2台BQ24780S都没搞好,。。。。。

这样不行啊,得找出问题,不然来日方长,估计是pu301遇到短路了,看看那个i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样不行啊,得找出问题,不然来日方长,估计是pu301遇到短路了,看看那个i

看看那个ic控制他的

网友:
Ec用的公共点的电,现在应该不是ec关的

网友A:
报告各位,按船长指点,短接PQ311以后  好像问题就解决了。试了一下,可以开机,不过还没有装 好机,充电明天不知道有问题不?  但ACDRV的电压好像只有19V左右,没有25V不知道为什么,公共点的电压好像也要少1V 左右,但不管什么原因,公共点出来了?不会保护,至少原因。。不知道。。估计太长船长不好回答。。。请高手有知道的指点一下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报告各位,按船长指点,短接PQ311以后  好像问题就解决了。试了一下,可以开机,不过还没有装 好机,充电明 ...

19V没有完全导通,应该有25V的控制电压才能完全导通。查一下CMSRC和REGN

网友:
没有开漏输出,外围条件不满足

网友:
更换充电芯片就好了

网友:
换pQ311和PQ312试试

网友:
19v 还是不对

网友:
装完机子,其它正常,不充电

网友:
还有一种现象,插充器有火花,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报告各位,按船长指点,短接PQ311以后  好像问题就解决了。试了一下,可以开机,不过还没有装 好机,充电明天不知道有问题不?  但ACDRV的电压好像只有19V左右,没有25V不知道为什么,公共点的电压好像也要少1V 左右,但不管什么原因,公共点出来了?不会保护,至少原因。。不知道。。估计太长船长不好回答。。。请高手有知道的指点一下啥!

那还是有问题。这样会导致无法充电或者充电坏管子的。

网友:
图纸咋没 传上来呢

网友:
楼下高手回答

网友:
今晚回来,把PQ311直接拆了。换了个新的N MOS 充电上下电也都放了。电池放电管没换,可以了。。。也能开机,也能充电了。之前 充电上下管是直接拆了。没有装上试的,这个板子充电口有的接触不太好,或者PQ311换了时候可以没焊好,今天回来直接换了PQ311 ,后面公共点有电压,但是一下就没了。就想到充电上下管当时只是拆下来并没换,没有上下管芯片肯定会保护

网友:
PQ311直连拆了。。

网友D:
等于说还是隔离管的问题呗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等于说还是隔离管的问题呗。

是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。。。。。。

短路了,哥,肯定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报告各位,按船长指点,短接PQ311以后  好像问题就解决了。试了一下,可以开机,不过还没有装 好机,充电明天不知道有问题不?  但ACDRV的电压好像只有19V左右,没有25V不知道为什么,公共点的电压好像也要少1V 左右,但不管什么原因,公共点出来了?不会保护,至少原因。。不知道。。估计太长船长不好回答。。。请高手有知道的指点一下啥!

啥闹,都是你操作问题,按道理没可能的了,

网友:
这示波器可以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微信问了船长,老师比较忙,回答把PQ311短了就是。这个还没试,今晚试下,问题就是想搞明白这个问题在哪, ...

短接第一个管,如果电池好的,就会短路,除非不装电池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短接第一个管,如果电池好的,就会短路,除非不装电池,

为什么短了第一个管,电池好的,就会短路,我装了电也试了.电池好的.只是完全没电...然后进系统显示不充电,也确实没有充电,上面发过一张图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短了第一个管,电池好的,就会短路,我装了电也试了.电池好的.只是完全没电...然后进系统显示不充电, ...

因为PQ311是隔离管之一阿。隔离都去了,适配器的电和电池的电不就基本上直通了吗?都好的情况下能不短路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因为PQ311是隔离管之一阿。隔离都去了,适配器的电和电池的电不就基本上直通了吗?都好的情况下能不短路 ...

你想试电池能不能充电也是可以的。要先插适配器,再插电池就能正常充电了。电池要是好的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想试电池能不能充电也是可以的。要先插适配器,再插电池就能正常充电了。电池要是好的哦。

谢谢解答,,,,,

网友:
PQ311短接或一坨锡,只是19V过去了,实质充电芯片还是没正常工作,4PIN ACDRV没发出5-6V高电平(4PIN ACDRV与pr310,pr302,pc301构成自举升压电路19+6=25v,PQ3114pin有25v左右才能完全导通,完全导通也是PQ311 D极的19V过去,这种导通是正常电路的设计导通,也就是充电芯片正常工作导通),直连第一个保护隔离管PQ311,是不受控充电芯片的不正常工作,一般不会充电!

网友:
换第一个管就行咯

网友:
报告各位。。。5天后 机子又会来了,情况如初,不过第1个管。。。。。。。据客户讲回去用时有时把充电头下面垫下东西有时是好的(不是充电座接触不好),一次不记得关机后 就不行了。。。。。现在一头雾水,,,ACDRV用示波器量只有0.4V-0.6V跳变,公共点电压就只有0.3V左右,并且没有起来过再掉下去。 。。。刚刚有一次用示波器测ACDRV出来 的那个电阻压重了点。ACDRV突然又出来了,待机也有了。关闭电源再开,不行。了。。。。因为之前客户一直说把充电器插头下面垫东西就可以的这种说好(不是充电座,插上去一直是好的。有电,没有接触不好,)可以怀疑板子哪里有短路, 后面有一次拿着板子轻微的压中间或四周,待机电流出来过一次,    想着估计是不是短路了。然后  断开PJ301 ACDRV就正常都出来了。但断开PR301 就不行,是不是问题就出来ACN和ACP 脚 这块???

网友:
ACN和ACP 是检流的,拆掉PR301就检测不到电流,推测芯片此时就直接关闭了

网友F:
对于不出公共点电压故障定位分割的快速方法:直接拆掉隔离保护的第二个管子,也就是图纸中的PQ312,接通适配器,此时若AVDRV不能出来为0或者即使出来也很低,那就说明是公共点检测电阻以前的电路有问题。要是AVDRV能出来达到25V左右就说明隔离保护以及充电芯片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,问题出在公共点电流检测电阻PR301以后的电路有问题引起了短路保护,可以把后级与公共点19V电压相连的所有负责全部断开,此时再把第二个保护隔离管子接入加电,公共点就会有稳定的19v了,然后一次加一路19V的负载,看那一次加入是引起保护就是那一路有短路,也就找出来故障部位了。

网友F:
你这个故障明显是公共点电阻PR301之后有短路,再加电的瞬间引起了保护导致的,你若把PQ311直连,那就会导致充电芯片对保护隔离失控,同时接入一块好电池在同时接入适配器会引起短路的

网友:
PR301检流电阻不应该是0欧么?5欧是不是让芯片觉得笔记本电流过大保护了?

网友:
还是PC305PC306PC307有问题?

网友G:
24780s有的要接电池踩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这个故障明显是公共点电阻PR301之后有短路,再加电的瞬间引起了保护导致的,你若把PQ311直连,那就会导致 ...

谢谢!!但公共点对地值在460左右,好像是正常值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24780s有的要接电池踩过

嗯。问题是电池一点电也没有了?据客户讲这一次出问题就是电池没充电,用完后才开不启的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对于不出公共点电压故障定位分割的快速方法:直接拆掉隔离保护的第二个管子,也就是图纸中的PQ312,接通适配 ...

谢谢你的指导!  上一次就单拆过第2个管子,ACDRV 不记得来出到6V 还是25V 正常一段后,就掉下来,好像属于因为第二个管子没装,保护掉电的。等下我拆掉再试下,
我拆掉PJ301是肯定第一个,第二个管都正常的,ACDRV 25V也没问题。连上就不行。 拆掉PR301 也不行,估计PR301不能拆,拆了两边压差就更大,就会导致芯片认为过流,是吧?????
公共点阻值466 应该正常 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PR301检流电阻这块 ACN ACP过流检测引起的问题。。因为EC用的公共点的电,公共点的电好像根本就没起来过,然后是是24780S芯片自己把ACDRV拉下来的。

网友:
有瞬间软击穿你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

网友F:
把pr301以后所有19v的负载全部断开,然后一路一路的加载,加到那一路保护就说明这一路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把pr301以后所有19v的负载全部断开,然后一路一路的加载,加到那一路保护就说明这一路有问题

好,今晚试下

网友A:
应该是电源座子问题,正极无问题,负极有问题,电源头负极到主板地有50欧,测试正极电压测试都测试不出来,我也是测波形时无意间碰到电源头,波形立马就不一样发现问题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电源座子问题,正极无问题,负极有问题,电源头负极到主板地有50欧,测试正极电压测试都测试不出来, ...

看看ACOK是否正常

网友A:
电路头负极直接夹主板地,待机0.029   应该是可以了。拨掉CMOS电池,直接上电了。。。应该是好了。先淘宝把座子买回来。。。

网友(2022-08-18):
我正有一台 一样的机器     也只有19V   可以显示  ,就是两个管子特别热,太热后就 掉电了。冷了又可以用,并且不充电,

用几天 两个管子就虚焊了。本网有位高手指点我,也没修好。

网友(2022-09-20):
我也碰到过一台华硕的,非常类似你的情况。ACDRV 死活不出25V..  所有条件都查了,正常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路头负极直接夹主板地,待机0.029   应该是可以了。拨掉CMOS电池,直接上电了。。。应该是好了。先淘宝把座子买回来。。。

是不是换座子这样好了没再返修过

网友(2022-11-12):
我现在也修着,故障一样,明天拆掉第二个管试试出25v.吧,我的也是不过隔离,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,明天试试

网友:
我的也是不过隔离,acdrv 0.2v或者2v忘记了,短接第一个管也能开机,不充电,换了好几个2708s了,头都大了

网友:
断开pj401就出19v,搞不懂这个怎么会拉低呢,

网友:
我的情况解决了,是pc318和pr316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