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神k670e-g6d1,开机指示灯亮风扇转,黑屏,求助

楼主(2022-05-10):
如题,。刷过好几个bios,都没用,外接显示器也不亮。是不是显卡挂了?

网友:
按开关后,cpu和显卡散热都会慢慢发热,过会风扇也会转。就是屏幕不亮,外接也不亮。哪里最有可能有问题?平常修台机主板,没修过笔记本,请高手指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