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706 苹果笔记本 macbook 2017 闪屏求助

楼主(2022-05-10):
各位老大,
我的机器是A1706 苹果笔记本 macbook 2017,

闪屏表现为一会黑一会黑的

机器开机logo的时候随便怎么摇都不屏,

进入系统了就开始闪,但是你关到一个很小的角度,比如说30度的时候又不闪le

然后连上外接显示器的时候,也不闪,随便怎么开合屏幕都不闪

求老大们指点

网友A:
更换屏幕 你会发现惊喜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更换屏幕 你会发现惊喜的

不对 应该是那个灯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对 应该是那个灯条

老哥,灯条有问题的话,为什么我外接显示器的话,电脑上那屏幕就不闪了

网友:
灯条和屏幕是一体的

网友:
灯条问题可以搞  280    可以发过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对 应该是那个灯条

你这问的就很不专业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这问的就很不专业了。

兄弟 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 不是帮你解决问题  机器我都没见过  图片都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 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 不是帮你解决问题  机器我都没见过  图片都没有

我是回复楼主的,兄弟。

网友:
屏线有问题吧

网友:
看是谁代工的,一般代工网站能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