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 Z370P D3有时钟无复位

楼主(2022-05-10):
GA Z370P D3上电触发,7 8秒后断电重启自动上电,循环如此
PCIE上可以测得瞬间的时钟0.4V

IO的125、124脚电压检测脚电压2v
VCCST_VCCPLL电压1.05;VPP_25V电压2.5V;VDDQ电压1.2V;VCCIO电压1.05V;VCCSA电压0.95V
VRM电源芯片供电24pin VDD和32脚电压正常;8pin en开启也有3.2v,11脚VR_READY有3.3V
IO有收到VR_REDAY,并发出了N_PCH_VRMPWRGD进桥为SYS_PWROK是正常的;IO发出的ITE_pwrok进桥为PCH_PWROK也是正常的
BIOS刷过官方的初始版本
PCIE上可以测得瞬间的时钟0.4V;五复位;无CPU电压
接下来应该是桥发出的N_CPUPWROK到CPU,正常应该是1.05V的吧,这个电压目前只有0.3V

网友A:
别忽略了PWM自身条件; 44脚供电,5  6   7脚VID,42  43脚;这些都要先正常的。
教你个方法,空载状态,你把47脚接地的电阻换成150K,看下空载状态CPU供电和波形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,那就修外围电路,如果不正常,那就是CPU供电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桥坏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忽略了PWM自身条件; 44脚供电,5  6   7脚VID,42  43脚;这些都要先正常的。
教你个方法,空载状态, ...
把47脚接地的电阻换成150K
请教一下,把47脚的DAR142换成150K电阻就能产生VBOOT电压吗

网友:
2楼空载大法用来修h61 cpu 供电非常实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