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常用软件]
wepe制作u盘启动不能进入pe

楼主(2022-05-10):
wepe制作u盘启动不能进入pe,每次都是进入grub界面
用其他软件制作正常,但maxdos工具箱加载usb驱动后usb键盘不能使用,不知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可以换PE或U盘 试试 ,微PE不行的话换优启通试试,http://www.166161.com/?cat=10

网友:
用的是32位的wepe?换64位试试?

网友:
换个PE试试

网友:
换其他pe正常

网友:
试一下换启动模式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点特殊

网友:
换u盘试试  有的U盘兼容性差一些

网友:
会不会是PE系统太老了,,新主板不支持

网友(2022-06-15):
觉得可能是启动方式和你的U盘不一样,你试试关闭uefi改为传统试试。

网友:
现在的PE不都是双启动的吗

网友:
一般钥匙扣上都是带两U盘 分两个PE使用,毕竟有时候有些机器就是不认其中一个PE,我也很难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