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12 mini无基带WiFi故障维修

楼主(2022-05-10):
iPhone 12 mini无基带WiFi故障维修

解决方法:

  机器型号:iPhone 12 mini

  故障现象:开机无基带wifi 无蓝牙

维修过程:

  iPhone 12 mini开机无基带wifi、无蓝牙,分层后发现掉点严重,补点飞线后重新贴合,故障解决。

iPhone 12 mini无基带WiFi故障维修 图1

iPhone 12 mini无基带WiFi故障维修 图2

iPhone 12 mini无基带WiFi故障维修 图3

iPhone 12 mini无基带WiFi故障维修 图4

本案例由(迅维技术组赖工)提供
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免费检测,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。
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
自助查询,自助下单:http://sz.xw360.com/

网友:
这种看到故障无脑手工干就完了

网友:
重摔 掉點常態了。雙層板都是這樣的

网友:
手工精湛才能搞定

网友:
修手机还是要胆大,心细,手巧。

网友:
这就要求手工过关

网友:
十之八九就是摔的,好好的一个主板非要做成层式的,一摔就掉点,要么虚焊,苹果质量还真是杠杠的

网友(2022-07-04):
大师们,基带左下角三个电容可以测到基带阻值

网友:
谁帮忙测量一下基带主供电阻值?(左下三个电容可以测量到)我的才10左右,单独拆下基带芯片测量也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