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,开机黑屏。能听到滴的声音。键盘灯正常。

楼主(2022-05-10):
845主板,开机黑屏。能听到滴的声音。键盘灯正常。打VGA 行场信号正常。于是不放心,把13 14经过的经过5脚芯片更换还是老样子。加焊北桥后可以正常显示进桌面。用一段时间屏幕会逐渐暗下来,直至黑屏。导致跟之前来的症状一样。(键盘灯正常)。判断可能北桥有问题。故更换新的北桥上去。可以显示了。但是还是会逐渐暗下来。现在以没有头绪。特此发帖求助。附上图片

网友A:
改板子不比修复好吗?修复精力太浪费了,还不稳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改板子不比修复好吗?修复精力太浪费了,还不稳定

你说的是插AGP显卡是的吗

网友C:
这是什么牌子型号的845主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什么牌子型号的845主板?

找不到牌子,是个工控机。

网友:
没人遇到过这样症状么

网友:
我估计是屏的问题 换显示器看看

网友D:
为什么不先弄个显示器测试是否为主板问题

网友:
围观的大神,可以讨论下。我实在是无头绪了。有没有类似的例子或者心得可以分享下。

网友E:
VGA信号是不能控制屏亮度的,如果真的只是暗屏,找找屏的原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不先弄个显示器测试是否为主板问题

换显示器试了,有背光无字。跟接他原显示屏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VGA信号是不能控制屏亮度的,如果真的只是暗屏,找找屏的原因。

对的,是控制不了亮度。但是是发暗。然后用一段时间再会暗。以此类推。直至黑屏。

网友:
回楼上的,黑屏时候外接显示器换过。故障一样。可以听到滴的声音。键盘灯亮。目前比之前更暗了,以此类推。直至黑屏无显示。

网友:
疑点就是 如果是屏问题。为何加焊北桥,更换北桥就好了。

网友F:
加个外置显卡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加个外置显卡试下

在等显卡回来试试。现在就是想是什么原因。如果外接还是不行。我得另想其他办法。所以就想问下有没没有遇到类似的给个方法。

网友:
大神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故障呢。分享下。

网友:
坐等大神。

网友:
奇怪的案例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VGA信号是不能控制屏亮度的,如果真的只是暗屏,找找屏的原因。

我遇到过VGA输出偏暗的

网友:
换CPU试一下或者擦一下内存的金手指。

网友:
电容老化了吧

网友:
还是北桥显示电路那块有问题

网友H:
考虑插个pci显卡+普通显示器,试试吧。再换回原显示器试试,再找出显示差异。显示原理差异。黑了以后等个10分钟还能原现象再来一遍吗?哥们修工控机没经验,Bios下面有南北桥选项设置吗?有显示输出bit选项吗?有用自己的Pe简化系统进系统去试吗?先软后硬件。工控机CMOS电池和BGA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意换,还有就是报价了。当然是普通板N倍往上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考虑插个pci显卡+普通显示器,试试吧。再换回原显示器试试,再找出显示差异。显示原理差异。黑了以后等个10分钟还能原现象再来一遍吗?哥们修工控机没经验,Bios下面有南北桥选项设置吗?有显示输出bit选项吗?有用自己的Pe简化系统进系统去试吗?先软后硬件。工控机CMOS电池和BGA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意换,还有就是报价了。当然是普通板N倍往上报。

再有就是用万用表示波器去检测往下黑的时候,信号发生了什么变化?

网友:
能看到吗?

网友:
这类工控机 以前修过,故障都是奇奇怪怪。但基本都是滤波电容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考虑插个pci显卡+普通显示器,试试吧。再换回原显示器试试,再找出显示差异。显示原理差异。黑了以后等个10 ...

黑了就黑了。有背光就跟没有行场信号一样。再次启动还是黑。再也进不去桌面了。换其他显示器一样。PE 也无法显示。自检都看不到。只能看到键盘大小写切换正常。

网友:
看不到完全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遇到过VGA输出偏暗的

那请问,你的遇到的是怎么解决的。是显示器问题么。

网友:
回楼上的。现在完全黑了。就感觉显示是一次性一样。换北桥,当时完全没有问题。显示正常。再次上电。还是黑屏。故障无法从亮到暗这个过程了。如果在加焊北桥或者更换北桥还是可以显示正常。

网友:
北桥的一圈电容都换了。还是这个症状

网友I:
找一张图纸、泡一杯茶、把和显示部分的供电电容和贴片小元件进行地毯是轰炸,前提条件是收费要对得起时间成本!

网友:
围观的讨论下,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找一张图纸、泡一杯茶、把和显示部分的供电电容和贴片小元件进行地毯是轰炸,前提条件是收费要对得起时间成 ...

   这个也不是办法

网友B:
正常显示备份下来工控BIOS

PM49FL004T@PLCC32(1074120004120p).BIN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正常显示备份下来工控BIOS

主板内存边上的 丝印  1074120004120p 不确定是不是主板号

网友:
刚去安装AGP显卡,现在显示正常。过几天看看是不是还出现这样问题。之前加焊北桥,更换换北桥也是过几天会出现问题。但愿不出现问题。

网友:
这是865吧

网友:
黑屏的时候用示波器打RGB波形看看

网友:
845系列和我年纪一样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是插AGP显卡是的吗
对啊,要是别的没有问题,直接插显卡试一下,可以那就最简单了。要是还是不行,可以找类似的主板改的,很多这样的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