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X456UQK ASUS VivoBook X456UQK 屏蔽载板内存BIOS

楼主(2022-05-10):
此BIOS 已经屏蔽了SPD 。对于载板内存损坏的。直接刷这个BIOS 。然后加装扩展内存即可
我所发的资料没有不能用的,都是上机测试过的。别问能不能用这类问题,BIOS 已经配置过。快速开机放心使用
已清除SPD_Asus

网友A:
大佬方便加个微信好友吗?想找你帮忙指点一下改ME的方法

网友B(2022-07-30):
引用 网友A:
大佬方便加个微信好友吗?想找你帮忙指点一下改ME的方法

可入 理论界 的群 或者我的群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入 理论界 的群 或者我的群

群号是多少?

网友(2022-12-17):
可以用在华南x58上面吗?

网友(2023-06-11):
开机卡logo有没有可能是板载内存损坏导致的?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