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1050ti 骁将V2没有核心,显存,PCI供电

楼主(2022-05-10):
影驰1050ti,12v,3.3v,5v 1.8v都有,没有核心,显存,PCI供电,
主芯片UP9509P,换过也不行,EN有2.7V开启电压,
请教下大神们,UP9509P需要满足哪几个脚的电压条件,测量21脚有5V。3脚2.7V,

网友A:
是不是短路保护了啊?没量一下后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短路保护了啊?没量一下后级?

后级测量哪里,我上次把UP9509P,拆掉测量,显存,PCI供电都出来了,核心没有,这种情况应该是短路保护了,但是不知道从哪入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短路保护了啊?没量一下后级?

是不是量这个芯片的输出,out

网友:
看你的操作有点晕,你的助理工程师是怎么混出来的?

网友(2022-10-05):
没有PCI 改怎么搞啊 没有短路 就是出不来 其他电压都有

网友B(2023-08-24):
修好了没兄弟,我有一张是一样的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