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 LA-7981P 不出待机电压,求助。

楼主(2022-05-10):
联想G480  LA-7981P
进水,处理完之后,发现没有3v5v

拆机pq405 还是不出3V5v.
测3V5V电感阻值正常
换过芯片,换过上下管,还是不出。
看看芯片的脚位电压都正常,没招了,求维修思路,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还有就是有个地方断线,手上有料板的帮我测一下。

网友(点评):
断开PJ401 PJ402 PJ403看看出不出

网友:
板子腐蚀了吗

网友:
这种进水 或者潮湿腐蚀过的板子断线  不通的地方很多

网友:
芯片脚电压正常的话  跑线路吧  按图纸跑线  找断点

网友:
进水容易断线。。

网友:
断线的先跑线也

网友:
这个板子 时间久了 腐蚀利害

网友:
ENTRIP1的电压有点低吧,看看PR406

网友A:
楼主有点位图没有,有偿求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有点位图没有,有偿求助

肯定没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查bq24737之类的待机芯片,acok不正常的话3-5v芯片是不可能工作的。

网友:
慢慢查吧,会修好的

网友:
没点位的话,修的快慢看运气了

网友:
PWM3V 5vD的EN脚电压你觉得对吗  楼主

网友:
反正我觉得不对 去查一下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吧

网友B:
这线到这里是尽头,没有同哪里的,这里的焊盘是没装元件空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线到这里是尽头,没有同哪里的,这里的焊盘是没装元件空的

帮我跑一下这个线,去哪里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帮我跑一下这个线,去哪里了,

网友:
可以断开3v5v这两个节点,修出3v5v。你那个5v开始脚才0.6是不是有点低了,

网友:
拆掉这个复合管,断开这两个节点,先修出3 5v吧。这个应该不难修的吧

网友:
这个电阻跟LED灯有关,不管

网友:
ENTRIP1的电压不正常,要高电平芯片才会开启3V5V

网友:
检查PR406,和PQ405A是否正常

网友:
加热3v5v电源管理芯片,多加热会,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修复几率不大,建议放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