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3-S440个别按键失灵,指示灯不亮

楼主(2022-05-10):
修一台联想S3-S440,板号LA-9761P,开始故障是不触发,拆机检测后是键盘短路导致,更换键盘后开机正常进系统,测试中WINDOWS、+、DELETE按键没反应,其余正常,以为键盘有问题,更换一个后还是一样,还发现A壳和C壳ThinkPad LOGO指示灯不亮,开机后有3.2V左右的电压,查图纸都是EC控制的,KB9012带程序,刷BIOS和EC程序不管用,更换EC还是同样的现象,没思路了,求大神指点一下!

网友A:
试试查查键盘接口和线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试查查键盘接口和线路

键盘接口阻值都正常!

网友:
会不会还是键盘

网友:
换了两个新键盘了,应该不会,拆了键盘LOGO指示灯也不亮,感觉指示灯和键盘失灵有关联,找到故障应该就都修复了!

网友B:
程序导致的可能不大。在换个键盘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程序导致的可能不大。在换个键盘试试

已经换了两个新键盘了!

网友:
再换个EC试试

网友:
买的带程序的和不带程序的,带程序的装上不行,不带程序的自己刷了程序装上也不行!

网友:
应该还是主板问题

网友C:
感觉还是键盘接口和ec的问题。之前问过一个大佬。这种ec要剪板的才好用。

网友D:
我遇到相似故障,最后发现是CPU 问题,更换一片CPU解决问题。

网友E:
可以是键盘到IO的那个线断了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遇到相似故障,最后发现是CPU 问题,更换一片CPU解决问题。

感谢指点,如果真是CPU问题就没必要修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是键盘到IO的那个线断了,,

线都测了,没断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觉还是键盘接口和ec的问题。之前问过一个大佬。这种ec要剪板的才好用。

剪版的不好找啊!

网友:
'换一家键盘呀:

网友:
也是,但感觉希望不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