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dell P2317H 不通电维修附BIOS

楼主(2022-05-10):
收到一台Dell P2317H的机器不通电,按开关没有反应,拆机发现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
感觉问题应该在驱动板,先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,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
通电发现驱动板上面TSUMOP88CDT9-3有点烫,感觉是那个芯片问题,手上也没有
TB上看到整个驱动板也就15块钱,所以订了一个
收到发现跟我原来的板号有点不一样,接上指示灯是亮了,显示器白屏,感觉是BIOS问题
从旧板上读取BIOS刷到新板上OK 屏号M230HCJ-L3N 板号4H.37R01.A00

4H.37R01.A00

4H.37R01.A00

网友:
迅维真是个好地方

网友:
这个 BIOS 有时候 编程器不支持

网友:
估计是通病

网友:
到最后修好了吗

网友A:
既然不是原装板,你根据什么买的另外一个板子,后边接口和屏线接口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不是原装板,你根据什么买的另外一个板子,后边接口和屏线接口?

只是买来的型号有点差别,大小接口是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