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笔记本电脑A1398,不开机

楼主(2022-05-10):
苹果笔记本电脑A1398不开机,主板拆出来,量测主板主电压电路的各个电感对地阻抗没有发现短路,然后通电量测主板上电电压情况,发现主板待机电压不正常,根据主板上电时序按上电时序步骤开始一步步量测,发现从SMC发出的始能电压smc_pm_g2_en有异常,最后判定电阻和U7501有问题,更换后正常开机

网友(点评):
描述过于简单,维修案列请说明下检修具体过程, 描述完整的可以优先精华。

网友:
这机器故障太多,显卡容易出问题,改集成,安装不了W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