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笔记本电脑A1990,不开机

楼主(2022-05-10):
苹果笔记本电脑A1990不开机,量测主板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,通电量测主板上电情况,主板20V没有升压,通过量测相关电路,判断T2没有工作,刷机修复T2,修复后开机

网友:
高手啊 虽然看起来简单 但是查问题要时间

网友:
专修苹果的吗

网友A:
不用按按键盘的几个组合键,就在能进DFU模式吗?

网友:
是的,专修苹果系列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按按键盘的几个组合键,就在能进DFU模式吗?

进DFU模式,按开机键,control option和右边shift键

网友:
你生了5个小孩啊

网友:
专修苹果户,流逼

网友:
还是搞T2牛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按按键盘的几个组合键,就在能进DFU模式吗?

可以飞线dfu

网友:
刷t2怎么刷的?

网友:
苹果官网上有详细介绍可以去看下

网友:
修高档苹果得准备一台高档苹果   这谁受得了啊  对维修人员配置要求越来越高了

网友B:
刷完电脑资料还有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完电脑资料还有不

没了这是抹除资料刷机的,选择修复设备如果成功,资料在

网友:
请教一下,A1465加个转换头能DFU吗?

网友:
楼主能发个刷T2 的详细过程吗?

网友(2022-07-05):
不升压能刷到T2吗

网友(2023-02-03):
牛逼,有图子就是好搞~!

网友(2023-08-30):
请问大神们   L7660 对地短路  断开查到是PP3V3_G3H_T对地短    排除了所有连接的器件  还是没排除短路点   尴尬
请给个思路  谢谢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相当 于BIOS.............

网友:
刷了T2没有资料了呀

网友:
认真看了学了不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