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修理玖嘉玖ATX-400电源

楼主(2022-05-10):
今天又找出坏了已丢弃的一个玖嘉玖一体机小电源,通电没启动反应,拆开观察,保险丝断,两高压电解电容正常,继续检查发现整桥堆击穿,换之,将60瓦灯泡串入220v交流回路,插上插头,灯泡一闪及灭,说明电路无短路,这点很重要。去掉灯泡,测+300V(实际没300V,300V是理论数据)正常,两个大电容电压基本相等,短路黑、绿线不能启动,根据经验,查RM6203电源芯片各脚电压,1、2脚有21V直流电压,说明启动电阻没问题,启动电阻是用2只2M小电阻并联,给RM6203一脚供电使之工作,4脚1V、5、6脚均0V,7、8脚300V。由此可判断电源芯片坏了,换芯片后各脚电压为1脚0.1V 、2脚5.2 V、3脚0V、 4脚1.44V、 5脚1.15V、 6脚0 V 、7、8脚300V,从2、5脚电压可以看出电源芯片RM6203工作了。也就是说辅助电路工作了。驱动电源仍然不正常,怀疑CG8010D芯片有问题。CG8010是应用于开关电源方面的有完整保护功能的PWM(脉宽调制)控制电路,主 要用于台式PC(个人电脑)的开关电源部分。CG8010包括如下不同的功能: 过压保护﹑ 欠压保护﹑电源正常输出(PGO)﹑远程开/关控制等。由于我没有这个芯片和资料,只好用示波器测测量,测到7脚和8脚时发现有方波,说明改芯片正常。查两功率电源管外围电路,有一只管子发射极接地电阻1欧(棕、黑、金)为2.5K,已变质,换后电源启动正常,3.3V、5V、12V等电压均正常,接2个硬盘做负载,电源均正常工作。附cg8010正常后的各脚电压以供参考1、3.423v;2、5.18v;3、4.06v;4、0.899v;5、0;6、1.2v;7、1.9v;8、1.9v;9、10、0v;11、5.14;12、3.7v;13、5.16v;14、3.76v;15、3.461v;16、2.458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