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坛里高手分析一下这个电路,怎么看不懂干啥的呢!

楼主(2022-05-10):
请大神们帮忙分析!谢谢

网友A:
下面的和此电路无关

网友:
方框里的电路看着像是一个恒流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面的和此电路无关

把它删了,就是上面的电路

网友:
你这关键部位没有画吧,管子基极的控制电路呢,这是开关电路吧

网友:
如果电路画完整了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小电路罢了  别想多了

网友:
没有画完整的电路,有时自己在钻牛角尖了。

网友:
开关电路,控制上面螺丝

网友:
电路不全 看不懂

网友:
经典电路,镜像恒流源

网友:
估计没画完整,

网友:
这是一块电路板,那三个接线座就是电路的电源!

网友A:
A1、A2、A3应该怎样接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1、A2、A3应该怎样接电源

那个反接的电解电容已经把电压大概给大家了!

网友A:
电路就是通过接线座的A1A3A3和外电源连接,没有什么栅极控制什么的,就那三个接线螺丝链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路就是通过接线座的A1A3A3和外电源连接,没有什么栅极控制什么的,就那三个接线螺丝链接的

A1、A2、A3

网友:
就当接两个24V稳压二极管。

网友:
楼主挺用心的,这个电路像恒流电路

网友:
还没搞明白就私聊我。。。

网友(2022-07-24):
这是对管设计的开关电源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