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GTX1080名人堂DR_V是什么电压,去哪里查????

楼主(2022-05-10):
图中的
M_VPP:=1.8V
DDR_V:=1.35
5V:=5V
GPU_V:=0.68V
1V8:=1.8V
PCI_V:=1.00V
这些电压都齐合了,看上图就有一个DR_V的灯没亮,就是少了这个电压,没有图纸,硬是没找到这个电压是从哪里出来的?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从哪里找这个电压发出来的???谢谢了

网友:
肯定是驱动电压了,具体哪里就不知道了

网友A:
GPU核心供电 应该没有波形 电压不够 至少0.89以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PU核心供电 应该没有波形 电压不够 至少0.89以上

可GPU_V这灯亮灯呢,唯独DR_V这灯不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