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了台华为本本 板号 H96M 福利在后面

楼主(2022-05-10):
    接了台华为本本KPL-W00,板号H96M.故障是按开机无反应,也不充电。

  拆开机器测了一下公共点,发现只有6.1V。明显的不对,因为电池电压都是7V以上。

这时检测TYPE-C能不能正常转19V。结果发现是正常的。说明TYPE-C电路正常。

这时认真观察了一遍主板,马上发现问题了。待机3.3V的一个开启分压电阻腐蚀开路了,换了就能正常显示了。

    机器虽然要得急,但是我发现这个机器用的充电芯片BQ25703A,电路有点复杂。所以故意拖了一下时间,把这个我认为重点的东西用图片方式发给你们
。我把换好的电阻又拆开了,让公共点电压在之前6.1V.用示波器做个实验分享给你们,通道按下面电路图Q1G级 1通道,Q2 2通道,Q4 3通道,BATT  4通道。结果是这样,占空比很小,Q1 Q2 Q3 Q4都能测到波形。电感右边处用万用表测不到电压,示波器能测到的是方波

。我把待机3.3V的电阻装回去。再测波形
测到是这样,通道4显示的电压是7.4V,万用表测到也一样
。这时候是待机状态。我们再看一下开机的波开。

开机时候Q1 Q2正常的方波,Q4直接进入饱和通道状态,Q3关闭。输出电压8.4V
  接下来我要测正常待机状态下。示波器按通道顺序接1通道Q1, 2通道Q4, 3通道BQ25703  12PIN SDA  4通道接公共点
  待机时候的波形

正常充电时候的波形。有那里不一样,你们自己看吧!

最后一张全家福。

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帮到你们,但是客户要得太急,我只能想到这么多了。如果对你有用就麻烦给我加点分吧!

 会员1229175300鑫豆2025-5-27 13:47
 会员1130609300鑫豆2025-5-22 10:21
 会员1333385300鑫豆2025-5-4 18:43
 会员226282300鑫豆2025-5-2 17:50
 会员1490588300鑫豆2025-4-23 13:30

网友A:
这示波器四通道的,比较高端

H55

网友:
抓波高手啊,楼主有分享和钻研精神

网友:
光看楼主的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示波器四通道的,比较高端

Ds1104z.

网友:
抓波高手啊,楼主钻研精神和奉献精神超赞

网友B:
感谢楼主分享 我手上正好有一台  公共点电压6.几V  一直围绕充电芯片找故障

网友:
不错,华为板子做工还可以

网友:
示波器这种太复杂了,表示掉不懂,不过还是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这种PMW供电设计 有点像手机的

网友:
示波器有点难

网友:
又学到了新知识,感谢分享!

网友C:
经典的buck-boost了,我的视频分析过

网友D:
华为修的很少,就换过2次TYPE-C接口

网友:
最后一张大用,谢谢

网友:
楼主示波器挺厉害

网友:
我才学会24780,这又出新的芯片了,呵呵,技术没有尽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谢楼主分享 我手上正好有一台  公共点电压6.几V  一直围绕充电芯片找故障

我个人认为充电芯片输出6.几V,应该充电电路没有问题了,充电芯片没有接收到EC的正常电压调整信号,所以才保持一个最基本低功率设定吧,只有EC正常与充电芯片通信。充电芯片收到EC发送过来的正常设定才升压至设定值的。

网友E:
这示波器可以,啥牌子?多少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示波器可以,啥牌子?多少钱?

RIGOL  DS1104Z

网友:
收了多少米?

网友:
做工还可以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懂几时才放出图纸,遇到不出内存电压的,没开启信号,不懂从哪来

网友:
楼主威武,记录下这么多资料赞

网友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76630-1-1.html

TYPEC供电的,都是这种了
建议大家学学,手机电脑均可直接点击观看:
http://edu.21ic.com/m/video/2198

网友:
这是真的高手,真的,太厉害了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经典的buck-boost了,我的视频分析过

说说,升压是不是受控ec程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说说,升压是不是受控ec程序

EC管理全板的电  你说呢?我分析过dell 联想的这些电路  视频免费的

网友:
没图纸呀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EC管理全板的电  你说呢?我分析过dell 联想的这些电路  视频免费的

视频放出来了吗,放链接,大家一起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视频放出来了吗,放链接,大家一起学习

我早发过帖子啦。。。

网友(2022-06-13):
多学分享经验。。。学习了

网友:
又学习了新知识.....多谢分享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华为修的很少,就换过2次TYPE-C接口

老板,换口,你用风枪直接吹的还是用锡炉呀  又或者有什么高端设备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老板,换口,你用风枪直接吹的还是用锡炉呀  又或者有什么高端设备

风枪,一次是接口坏了,一次是板子接口部分短线,都是风枪,都是单层接口,没啥难度

网友:
学一学,受益了。

网友:
华为的机器没有图纸,有点麻烦

网友:
华为的笔记本有点难修

网友:
维修就没用过示波器

网友:
修起来就得细心的才能修的出来

网友:
少开车 多看贴 多赚钱

网友:
是台好设备

网友:
买的示波器都落灰了还不会用

网友:
楼主有分享和钻研精神

网友(2022-07-24):
路过学习一下,楼主示波器用的好。

网友:
那个电阻为什么会影响公共点电压,正常公共点电压是不是10v

网友:
我连TYPE-C电路都没弄明白~😔

网友(2023-05-30):
大佬,问问,你换的这个是多少欧的? 我刚好也在换,不过原件穿了。不懂多少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