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lx3plus无集显电

楼主(2022-05-10):
p8h61-mlx3plus无集显电,内存供电1.3v偏低,并个电容上去正常跑码亮机

网友A:
并的电容是多少V多少F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并的电容是多少V多少F的?

随便找了个,好像是25v1000uf,耐压只要大于内存供电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