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s使用手册

楼主(2022-05-10):
◆ 适用机型
软件可以支持 Nvidia/AMD 的单显卡或双显卡设备(核显+独显模式),适用于笔记本和台式机。同时支持传统模式
启动和 UEFI 模式启动。
单显卡:所有台式机和部分型号笔记本采用了单显卡模式。
双显卡(核显+独显):大部分的笔记本;台式机在 BIOS 中设置了 Multi-GPU 或 Multi-Display,同时 CPU 带有核心
显卡。
◆ 显卡测试软件版本
优盘版:提供 3 个版本 N 卡测试程序,分别适用于最高 1080TI、2080TI、3090,不支持 A 卡。小巧,测试笔记
本不需要拆机,可测试几乎所有的单显卡和双显卡模式。但由于一个优盘只能包含一个版本的软件,如果遇到
不适用的双显卡设备,需要调整软件版本。支持传统和 UEFI 模式。DIAG 一般无法支持的很好。
硬盘版:提供几乎所有版本的 N 卡和 A 卡测试程序,包含 7 个系统全部可以传统方式启动,N 卡测试程序可
以 UEFI 启动,可以测试几乎所有单显卡和双显卡模式,可以跑 DIAG 测试。
◆ 注意
本软件只是测试显存通道是否异常的软件,适用于花屏、黑屏、蓝屏等但是能认到显卡核心的情况。总之适用场景
就是:显存坏,显存虚焊,或者核心的显存通道点位虚焊,也可能是核心的显存通道模块损坏,显存通道问题报错
的 43。Diag 能测试更多项目,比如功能性或压力测试。
◆ 以下情况可能不适用
核心损坏到无法认到核心,显卡供电出不全,显卡有短路,主板不认显卡,非显存通道问题报错 43 等等非显存通
道异常的情况。以上其他情况有专门的解决方法,并非使用本软件。
有短路的先排除短路;供电有问题的先修供电;显卡应该先修到供电、时钟、复位全出;核心坏的先换核心;报错
43 的核心/显存都有可能有问题,需要逐步排除。需要结合故障发生原因进行推断,比如是否有进水、磕碰,还是
正常使用损坏。
如果执行测试失败,请先考虑是否符合上述情况。
其次考虑 mods 版本问题,尝试低版本 mods 测试,或者精确匹配 mods 版本。

◆ 安装说明
请参考安装“网络资料”中的“安装视频”进行安装,但是不同的是,请分 5 个分区,分区按照下图设置:

如上图所述:整个硬盘采用 MBR 分区表,分区 1-3 使用主分区类型,分区 4-5 在扩展分区中。
分区容量建议:1:30G,2:30G,3:70G,4:50G,5:80G。
然后使用 DiskGenius,按顺序从镜像文件恢复分区,即 1.pmf 恢复到到分区 1......,以此类推。本软件有 5 个逻辑分
区,但是菜单中有 7 个系统供选择,菜单 1~3 分别是 N 卡各版本测试软件。菜单 4~6 分别是 A 卡各版本测试软
件。菜单 7 是 Windows 系统,供上机测试。
高手可以不按照上述设置分区和顺序,需要编辑第一个分区中的 MENU.LST 菜单进行修改。请不要问我如何修改。

以上磁盘数据还原成功后,使用传统方式引导启动电脑,进入 DOS,执行此命令后重启系统会增加多重启动菜单:
bootlace 0x80
注意:有时候 A 卡系统可能无法顺利启动,会卡在某处,这种情况就是这个系统不支持你的主板,请更换主板再试。
总之,原厂做的软件如果不支持你的主板,你就只能换主板,这样问题也很容易解决,不要让我去找原厂给你改软
件,那不可能。
◆ 启动方式
N 卡支持传统模式和 UEFI 模式,A 卡仅支持传统模式。
台式机建议使用传统模式启动,有菜单可以随意选择菜单中的 7 个系统。
菜单 2/3 中的系统支持使用 UEFI 分区启动,所以 UEFI 只能测试英伟达显卡,因为只有笔记本有时候无法选择传统
模式,只能 UEFI 启动,而笔记本基本上只有英伟达显卡。UEFI 的 A 卡板正在制作测试,可以测试苹果笔记本。
◆ 维修注意须知
1) 台式机显卡维修建议找一个支持传统启动的台式机主板,这样就可以随意选择菜单进行启动。
2) 主板最好能支持 Multi-GPU,这样就可以使用核显来测试,以应对独立显卡已经不能显示的情况。
3) 内存最好 8G 以上,有些测试要求内存大于显存,尤其 A 卡系列。
4) 建议采用笔记本固态硬盘,这样同时可以测试笔记本和台式机,启动速度也快。
5) 能用单显卡测试的,别用核显测试。mats 本身兼容性很强,一个版本能随意向下兼容。但是双显卡测试需要使
用 mods 准备一下环境,而 mods 兼容性不好,最好能匹配精确版本使用。
6) N 卡跑 mats 一般不挑版本,高版本程序可以跑低版本显卡。但是跑 diag 使用的是 mods,所以版本精确匹配
非常重要,不然跑不起来。双显卡模式同样也是要用到 mods,所以这时候硬盘版的优点就体现出来了,可以
集成更多型号的测试程序。
7) A 卡的测试程序自动支持双显卡,和单显卡测试方法一致,但是 A 卡一个型号对应一个程序,不能混用。这也
是为何 A 卡测试软件一直很大,实际上是集成了很多型号的程序。
8) N 卡的“单显卡”和“双显卡”的命令不通用,不要混淆,如果敲错了,请重启再试。
9) 所有命令区分大小写,注意空格,注意标点符号,一个字不能多,一个字不能少,需要输入空格的位置只要有
一个空格就可以。
注意:以下都是 Linux 命令区分大小写,需要输入空格的地方一个空格即可,所有命令必须精确。
◆ 如何查看有哪些 MODS 版本,各菜单 MODS 软件目录的列出/进入方法:
1 : DOS for GTX6xx/GTX5xx/GTX2xx/GTxxx/8400GS
DOS 版 GTX6xx/GTX5xx/GTX2xx/GTxxx/8400GS 及以下。
mods 程序全在目录 C:\mods
查看有哪些 mods 版本:dir C:\mods
进入某个 mods 目录:cd C:\mods\GT420
2:Nvidia RTX 30xx series and before
最高支持到英伟达 3090 显卡以及以下。
mods 程序全在目录/home。
查看有哪些 mods 版本:ls /home
进入某个 mods 目录:cd /home/455.127
3:Nvidia RTX 20xx, GTX 16xx/10xx/9xx series and before
最高支持英伟达 2080TI 及以下。
mods 程序全在目录/home。
查看有哪些 mods 版本:ls /home

进入某个 mods 目录:cd /home/367.56.4
4:AMD RX4xx/RX5xx/RXVEGA series and before
支持 AMD 的 RX590 及以下。
mods 程序在目录/home/t 和/mods。
查看有哪些 mods 版本:ls /home/t 或者 ls /mods
进入某个 mods 目录:cd /home/t/380 或 cd /mods/rx5903
此系统也在/root 目录下设置了所有版本的快捷方式,比如:
测试 590 显卡:/root/590
查看 590 结果:/root/590g
以此类推,使用 ls /root 查看有哪些版本。
5:AMD RX6900/RX6800/RX5700/RX5600/RX5500 series and after
支持 AMD 的 RX6900/RX6800/RX5700/RX5600/RX5500 或更新的显卡。
mods 程序全在目录/root
查看有哪些 mods 版本:ls /root
进入某个 mods 目录:cd /root/rx57009
6:AMD Radeon VII
支持 AMD 的 Radeon VII
mods 程序全在目录/root
查看有哪些 mods 版本:ls /root
进入某个 mods 目录:cd /root/RADEONVII
7:Windows 10 for Test 系统供测试使用
包含了 FurMark,3d Mark,gpu-z、鲁大师等常用显卡测试软件。
◆ AMD 测试程序使用说明
AMD 显卡测试程序需要根据显卡型号选择运行,不能通用。支持双显卡,需要在 BIOS 中打开 Multi-GPU,显示器
连接到主板上。
以下采用 rx5700 版本进行举例,如果测试其他型号显卡,请修改相应 mods 目录:
➢ 查找系统中有哪些版本的 MODS 程序,使用 ls 查看目录中的内容:
ls /root
➢ 使用 cd 命令进入相应 mods 版本目录中,如进入版本 rx5700,执行下列命令(不同版本请做相应修改):
cd /root/rx57009
➢ 输入测试命令:
./tserver -boardtest=memfa
➢ 查看报告:
more memfa.log
◆ Nvidia 测试程序使用说明
以下使用 455.127 版本进行举例。如果你使用其他版本,需要将 455.127 替换成相应版本。
➢ 查看有哪些版本的 MODS 软件,使用 ls 查看目录内容:
ls /home
➢ 使用 cd 命令进入相应版本的 mods 目录中,如进入版本 455.127,(不同版本请做相应修改):
cd /home/455.127
➢ 单显卡测试命令

./mats -e 20
单显卡只使用 mats 进行测试,一般来说不挑版本,最高版本就可以测试 9xx 到 30xx 所有的显卡。
➢ 双显卡测试命令
第一步:根据不同 mods 版本执行下面的环境准备命令,成功后会输出一个不带有显存通道信息的 PASS,仅代表环
境准备通过,如果输出的是 FAIL 就需要调整相应命令,或者更换 mods 版本:
✓ 367 以及以下 mods 版本:
./mods gputest.js -skip_rm_state_init -mfg -notest
✓ 400 的 mods 版本:
./mods gputest.js -skip_rm_state_init -short -notest
✓ 455 的 mods 版本:
./mods gputest.js -skip_rm_state_init -notest
上面的命令是建议使用的版本,有可能需要微调,如果建议的命令不行,就尝试一下另外的命令。
第二步:依次尝试下面的测试命令,某些双显卡的笔记本显卡只接受其中的一个命令,请全部尝试:
./mats -n 1 -e 20
或者
./mats -3d_card -e 20
请注意:一定要找匹配你显卡核心的 mods 版本进行使用,mods 程序挑显卡核心。
➢ DIAG 测试
diag 测试使用 mods 程序,mods 程序挑显卡核心,一定找匹配的版本进行测试。
在 mods 目录中输入以下命令:
ls *.sh
会列出目录中所有.sh 的文件,每个.sh 程序,相当于一套测试流程,比如 std.sh 意味着标准测试,oc.sh 意味着超频
测试,每个.sh 程序背后是一套脚本,以下使用 std.sh 举例。也可以自己编程编写脚本,但是很难。
输入以下命令进入 diag 测试:
./std.sh
注意:以上所有命令 -e 后面的数字代表测试多少 MB 的显存,可自行调节。DOS 版本的以上命令不需要前面加./。
➢ 查看报告
报告文件在/home/455.127/report.txt 中。
可使用下面命令实时查看:
more report.txt

more /home/455.127/report.txt
或者直接使用快捷键翻屏查看:
向上翻屏:Shift + PageUP
向下翻屏:Shift + PageDown
N 卡测试也可以启动进入 Windows 里面,然后寻找相应目录,打开 report.txt 文件进行查看。
◆ 台式机显卡已经不能正常显示的情况
1、可以双显卡测试方法进行测试。需要进 BIOS 设置 Multi-GPU(并非所有主板都支持),此时显示器应连接主板上
的接口。
2、可以盲测,使用 U 盘启动后会自动进行测试。注意观察 U 盘的指示灯,写入报告数据的时候会闪烁,或者算好
时间,测试完成后,需要把 U 盘插入其他机器的 Windows 中,进入 U 盘目录/home/455.127/中查看 report.txt。

网友:
这不是闲鱼上卖的软件吗,真是穷疯了,吃饭的家伙当烂白菜到处卖!下作!

网友(2022-06-14):
辛苦发帖的楼主,先收藏了,

网友(2022-09-25):
可以免费获得该套软件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