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deapad s410 LA-A321P不过内存

楼主(2022-05-10):
联想ideapad s410 LA-A321P不过内存,开机电流跑到0.38左右,5秒后自动重启,插不插内存都一样,求教各位大神可能是哪的问题?
自动重启

网友:
这种电流,应该是缺少电压,仔细检查下电路

网友:
所有电压都出来了,SYS_PWROK也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