灯管背光显示器维修问题。

楼主(2022-05-10):
大家好。有台ACER 17寸的显示器。本来是工作着的。直接拔电拆回来,就开机闪一下就灭。不出LOGO.
拆机后发现四根灯管。如果随机接两根,可以正常工作,只要接三根或四根,就不行了。25V1000UF的电容已换。电压有15.6V,开启电压48V,改了一个高压条,一样的结果。是不是电源板供电不足,带不动灯管呢? 淘了一板二手板子回来。还没收到。先听听各位的建议。

网友:
应该是四根灯管其中一根或者全部老化引起的保护,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全部更换为好。当然,如果使用双灯高压驱动板改装也是可以的,就是多少亮度稍微低一点。

网友:
都是疫情闹得,现在这些多少懂一点的,或者和这个专业相关的 都是要来历练历练,这个问题放在老维修员手中就是分分钟的 换个灯管的事,放在这些有学术的人身上就是各种专业名词都来了。(没有任何其他意思,纯属个人牢骚)见谅。

网友:
建议改成LED背光

网友:
主要我手上没有现成的灯管替换测试。老古董了。纯属闲得。

网友:
已改高压条,并用新灯管测试,故障依旧。现在确定是板子供电不足,带不动负载。老化了。

网友:
发现400V大电容,断电很快就没有电压了。换了一个,涛声依旧。还是等板子回来换板得了。用了十几年的老东西。管子和变压器老化的可能性太大了。

网友(2022-07-12):
该成LED的背光就ok

网友:
买灯管换好的概率低,直接改成led灯条的比较靠谱。

网友:
17改LED,没多大意思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