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方正21.5吋显示器电源板奇葩故障。

楼主(2022-05-10):
垃圾堆里掏的一块方正显示器,型号:FNC80-WB,电源板号图片上有。
具体故障现象:开机屏幕闪一下关机,拆开查看没有明显坏件,上电测试电压,输出15V只有13.48V,明显偏低,因为是第一次搞显示器的电源板,测量输出端没有明显的短路,以为是主输出电路有问题,就开始各种的搞,自以为开关电源还是可以搞的,一顿折腾,搞了3。。4天也没有搞好,IC,反馈,431,光耦全部更换,故障依旧,最后确定端游输出没有问题,问题出在负载上。高压驱动IC型号OZ9938GN。二脚是供电,三脚是定时电容(随后附自己为了修好这块板子熬了2天2夜自己画了一张原理图,最终修好板子根本就没用上这图纸,如果根据图纸分析原因找故障,我可以肯定的说,一万年你也修不好),测供电VDD电压4.7V,明显感觉不对,一般的供电都是5V,12V,15V,凭感觉这个电压低了,,但是不确定,网上一顿搜索,最后看PDF,供电低于4.7V IC会停止工作,问题就出在这了,好搞了,兴奋的一塌糊涂,本来这个VDD供电就是15V经过三极管给IC供电,电压低了,IC保护,当然不开机了。(其实当时没有想清楚,这个VDD是因为15V输出变成13.48V,当然经过三极管后也一定低了),就围绕这个三极管,搞了好久好久,最后把原理图都画出来了,还是没搞好,最后买了一块好板子,对照着继续搞,N多天后,还是没搞好,放弃,丢旮旯放了1个多月,今天起兴,又想起他了,拿出来,继续搞,先把三极管Q851的输出端断开,上电测量Q851的输出电压正常了,那就是后级有短路了,接着和这一路相连的所有电阻电容全部搞了一遍,唉唉唉,还是无果,搞维修的一看这故障可以肯定就是电容惹的祸,可是我把和VDD相连的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,没办法,瞎搞吧,我就看着1、2脚挨着的俩个电容不顺眼啊,左面哪个是VDD的滤波已经搞过了啊,没问题啊,一老铁上去,全搞下来,现在的思路就是搞电容,一个一个的拆,没想到刚拆下俩颗,上电,正常了,5.05V的VDD出来了,插灯光开关,亮了,哈哈哈,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,可是搞事搞好,但是这是什么原理,定时电容根本就和VDD没关系啊,郁闷,仔仔细细的研究了一下我画的原理图和官方的PDF,怎耐才疏学浅啊(本人是70年代正经八倍的理科本科毕业生)!所以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,不足之处莫喷,多谢!

方正显示器电源(PWB-1272-02).pdf

网友:

截图发一下原理图

网友A:
这么老的显示器 值得修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老的显示器 值得修么

楼主前辈70年代的大学生,现在修东西肯定只是为了爱好啦,只要好玩,就是值得

网友:
后极大电容全换准好,跟这关系不大

网友:
早就换了,不然搞这么久

网友:
研究精神可嘉,不过这个显示器确实如楼上几位说的太老了,留着自己使用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(2022-07-09):
现在修东西肯定只是为了爱好啦,只要好玩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