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1060 6G 黑屏 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 求指点

楼主(2022-05-11):
华硕1060 6G 黑屏 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   图中红圈里的 芯片有温度略高

网友:
看显卡驱动代码 应该是43 自己去搜索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显存,测试一下看看电压都有没有,有的话;测试显存,看看是那一颗有问题
或者全部重直试试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显存,测试下

网友A:
显存测试软件  工具 rufus.3.5  我在找

网友:
10系列显卡黑屏的话,需要盲测咯

网友:
是不是供电不正常?

网友:
刚入门的时候觉得花屏黑屏显存最难修。入门了才知道,显存是方向最明确的,修起来最简单直接的。

网友B:
供电芯片过热,先换了试试啊,不行再搞显存。

网友C:
我的也黑屏 弄好了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也黑屏 弄好了么

修好告诉我你 在搞

网友:
有一组供电 是400多 其他都是600 多  求解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显存测试软件  工具 rufus.3.5  我在找

我有图纸还有那个软件 需要免费给你

网友:
楼主有结果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存测试软件  工具 rufus.3.5  我在找

我有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黑屏先查是否缺电,电压都正常了再测试显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供电芯片过热,先换了试试啊,不行再搞显存。

圈里的换了以后 78D05输出对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圈里的换了以后 78D05输出对地了

原来是坏了一个管

网友:
搞个软件测试下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有图纸还有那个软件 需要免费给你
好啊 谢谢 V 13931363596

网友:
下午才修好一个一模一样的,A0显存坏,华硕1060 6G

网友:
电压没问题测显存

网友:
慢慢摸索呗

网友(2022-06-10):
测试下显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