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暗影精灵2 适配器能开机,插上电池不能开机

楼主(2022-05-11):
hp暗影精灵2 只能用适配器开机,插上电池不能开机,插上电池再插上适配器也不能开机。用适配器开机后,再插上电池可以充电,这时候拔掉适配器也能工作。麻烦大家指个维修思路。先谢谢了

网友A:
适配器是多少瓦的?是原配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适配器是多少瓦的?是原配的?

原配的

网友:
适配器检测那块问题吧

网友:
只用适配器可以开机

网友:
充放电没问题,就是EC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