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两台笔记本维修简单总结

楼主(2022-05-11):
第一片主板,板号la-c142p.待机电流0.01,可调电源精度不够,可以忽略,示波器检查3V 5V 开机掉电。查3V 5v 开启电压也只有通电一瞬间有。
找到图纸

不知道是自己水平太差,还是时序图画错了。误以为3v 5v 只有开机一瞬间有。于是去触发开机信号,没有反应。根据网上的资料,怀疑EC程序可能坏了。于是去刷EC

因为3V 电压并没有出来,所以这个时候EC 工作条件还不满足。于是让EC 供电从线性3V 开始供电。改变了电阻的位置

可调电源居然升到0.06,怕烧了待机芯片。于是又改可调电源供电。刷了很多次,都是检验失败。

于是网上买了转接座子和EC .买来再刷。这种引脚不完整的焊盘,个人觉得一点都不好焊接,可能是我的技术水平太垃圾了。

刷EC 应该选ISP

把EC 焊回主板。成功亮机。

第二个主板机械革命主板,主要现像开机掉电,原来不严重。后面越来越严重,检查后,确认掉电的时候,保护隔离会掉电。然后一直没找到问题,换一个充电芯片,又能正常一天或者半天,然后加热又能用。直到昨天接充电器不能开机了。唉,总算找到真凶。充电芯片的限流电阻坏了

O1X 是精密电阻,正常阻值为10 欧姆。
更换好,测试

网友A:
刷EC的小板哪家买的?

网友B:
还买了刷ec的小板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买了刷ec的小板耶

这种刷ec的小板很便宜的,就5块钱

网友C:
大佬连键盘座子刷ec 刷不了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佬连键盘座子刷ec 刷不了么

能识别芯片,但是刷进去,无法效验。没去研究原因,买个座子,觉得更加轻松。

网友D:
学习,学习了,这种电路没坏,居然是刷程序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EC的小板哪家买的?

别买,不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学习,学习了,这种电路没坏,居然是刷程序就好了

Ec坏了的。买来新的必须要刷程序的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解决的 学习下

网友:
充电芯片的限流电阻坏也是很常见, 出现怪象不防多点留意这R.

网友:
机械革命的是通病,遇到过2次了

网友:
学习了,受教了。
   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你之前两个贴子分享的链接都失效啦,能再分享下么,谢谢啦,或者发我邮箱也可以,358368074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