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70ZD通病换EC上电1.5左右风扇狂转,求解。另图中电感001阻值正常吗

楼主(2022-05-11):
华硕X570ZD二修机。it8995e-128和CPU旁边5脚7717A坏了。换EC和个7717U(没A的)上电1.5左右风扇狂转,求解。
电压都出来了。论坛上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没解决

另图中电感电压0.89,001阻值正常吗

网友:
也怀疑EC程序不对,就怕买料板换了也不得

网友A:
0.9V只有1的阻值CPU挂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判断U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0.9V只有1的阻值CPU挂了

论坛上都是换EC 0.5狂转。我这台应该凉凉了,只能退机了。谢谢老铁

网友:
我也估计是U挂了

网友:
我有一个修好了

网友C:
把两个温控芯片换了试一下

网友:
电压都有0.9V了,阻值是几都正常

网友:
退机保平安

网友:
这个电感有137的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两个温控芯片换了试一下

7717a还有一个温控芯片是什么

网友(2022-07-14):
我手上的对地150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论坛上都是换EC 0.5狂转。我这台应该凉凉了,只能退机了。谢谢老铁

这款早之前碰到,有个人说花50元改Bios程序保证可以搞定,钱花了还一样,算了也没跟他计较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款早之前碰到,有个人说花50元改Bios程序保证可以搞定,钱花了还一样,算了也没跟他计较!

平头哥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