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台式机Pavilion P6 PC 主板H61 丝印45IZ不亮机

楼主(2022-05-11):
故障:通电插内存不显示不报警,拆内存报警。
主板板号H-JOSHUA-H61-UATX
解决过程:查各供电发现内存DDR_15VDDRVTT电压没有;内存供电芯片丝印45IZ FJCN找了一圈没找到,没内存电压也能报警吗?摸到USB 3.0的芯片发热拆了,还是不显示。现在只能修内存供电了,找内存开启脚和在某宝找芯片都没找到,到外面找一下吧,还不错找到了。
9脚开启,直接用VBAT+电阻开启。

全板

亮机

                    芯片手册

网友:
这的确是一条思路,多谢分享。

网友A:
确定CPU风扇没装反?

网友B:
确实反了,但不是我的杰作!

网友C:
用vbat电池得勤换了

网友:
独这样要不多久就要二进宫了

网友:
直接借用电池去开启内存啊,这也是个简便办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vbat电池得勤换了

确实是,毕竟电阻不能太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确实反了,但不是我的杰作!

可不可以直接从系统供电借3V,加上电阻来开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定CPU风扇没装反?

有些品牌机就是反着装的 应该是对比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