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时windows会莫名没有网络解决方法

楼主(2022-05-11):
背景:有时windows会莫名没有网,此时重置下网络,大多就好了

操作:用管理员身份,打开cmd窗口,一般输入下面1、2条目,然后重启系统,就好了

1、重置IP 设置,恢复到默认自动获取IP 和DNS 服务器地址

netsh int ip reset
2、修复网络配置及winsock协议

netsh winsock reset
3、解除代理设置

netsh winhttp  reset  proxy
4、重置防火墙设置。

netsh advfirewall reset
5、清除DNS缓存

ipconfig /flushdns

网友:
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,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系统漏洞所致。

网友(2022-06-28):
win10断网后会出现即使联网了图标也是未联网状态。重启即可。感谢楼主。命令忘了由捡起来了

网友:
能开机都是系统问题,重装系统,调试太累,又收不到钱
还不如重装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