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笔记本电脑A2141,不开机

楼主(2022-05-11):
苹果笔记本电脑A2141不开机,客户描述放一晚上第二天就不开机了。拆出主板,量测主板主电压的电路对地阻抗正常,没有发现短路,然后通电量测主板电压,待机电压也正常,根据维修经验应该T2问题,所以就先刷T2排除T2是不是有问题,进DFU模式刷机,修复T2成功开机

网友:
弱弱的问一下T2是啥

网友A(2022-06-26):
麻烦可以说一下刷这个的过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麻烦可以说一下刷这个的过程吗?

我有发过这个教程,你在发的帖子里看下

网友(2023-07-19):
诚恳咨询----笔记本无20V升压与T2固件有关吗,必须要有20V升压是不是刷T2的前提条件之一。

网友:
碰到一个一样的,不开机也不触发,待机电压都是正常的,T2有点微微发热,不知道该怎么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