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ga-h61m-ds2 REV:5.0点位图

楼主(2022-05-11):
触发一直重启,bios换过位也重新刷过,cpu供电正常,也换过试了,强制触发长转,求各位前辈点位图

网友:
您尝试删除 Q6 Q9

网友:
谢谢,刚刚试了,但还是一样情况

网友:
VIN2 VIN3

网友:
5.0这个版本是最新的版本,之前的1.0、2.0、3.0的图纸是对不上的,可以用4.0的参照。图纸你还是自己找吧。

网友:
碰巧看到有4.0的,5.0版本用4.0参考吧。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62497-1-1.html

网友:
嗯,我知道不一样,但是大概的位置主要芯片应该都差不了多少,4.0的我下午找的时候下了,还是有些位置不一样,算了大胆干,实在不行只能让顾客换板子,他说他网上1000块钱买的才用2个月,人家不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