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1键盘Shift键失灵,求助大家帮想想故障原因,谢谢。

楼主(2022-05-11):
上手一台联想E431开机不启动,电流上到0.8不动,不亮屏。直接下手刷bios,论坛中找了好几个,刷了3、4次才能每次成功启动点亮屏幕,可是发现个问题左右两侧的Shift功能键都失灵了,在win 7下,winpe下都不可用,请教各位老师,是否遇到过这样问题,怎样处理的。谢谢。

网友:
键盘自身问题吧

网友:
请问如何测试呢?

网友:
换个新键盘测试一下呗,不行就用键盘测试的工具【接近1百】去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