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看下行场同步信号的波形,VGA故障

楼主(2022-05-11):
故障是: 用VGA连接显示器,需要
  • 先启动主板再开显示器
  • 或者开机后重新拔插VGA
  • 或者开机后随便按一下屏幕上的按钮
屏幕才会有显示。

使用HDMI连接,就是正常的。

下面是我测量的VGA行场同步信号波形图:
HSYNC 波形

VSYNC 波形:
  • 这个波形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,因为我用了一块H61M主板量了它的波形,正好跟这个波形相反
  • 在屏幕不显示的时候量得波形,与在屏幕显示之后量得波形都是一样的

下面是电路图: 量得两个电阻都是33Ω

网友A:
这个VGA没问题的,有些主板接口就是这样设计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VGA没问题的,有些主板接口就是这样设计的。

设计的必须先开机再开显示器吗?

网友B:
这个应该查数据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查数据脚吧

有方法不?我只测了电压

网友C:
这种小问题最难搞了,

网友:
三星显示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小问题最难搞了,

系呀。另外一块板也是一样,我换个内存条他又会自动亮

网友:
大神系列

    拜膜楼主了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会不会牵涉到显示时序问题?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信号异常或者断连

网友:
关注下,这种看大神怎么搞

网友:
换不同的显示器都是一样的。不关显示器的事

网友:
越是不明显的故障越是难得修,越是难修的故障越是不明显

网友D:
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E:
你搞错方向了吧,我感觉接口不良了吧,试着把vga插头的铁皮全去掉,只留插针,这样插进去试试,显示器,显卡俩端都这样搞,这是修显示器的神器

专治各种接触不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搞错方向了吧,我感觉接口不良了吧,试着把vga插头的铁皮全去掉,只留插针,这样插进去试试,显示器,显 ...

有道理,弄到垃圾显示器时我就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问题解决了吗?

没有继续弄,扔在一边,有空再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