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笔记本电脑A1706,关键性软件更新失败,不开机

楼主(2022-05-11):
苹果笔记本电脑A1706,关键性软件更新失败,不开机。一般关键性软件更新失败都和T1有关系,所以主板拆出直接量测T1和T1电源相关线路的对地阻抗,对地阻抗量测都正常,后量测相关电压,发现pmu_to_soc复位有异常,更换T1,系统更新成功

网友:
原来硬件故障,见识 了

网友A:
楼主厉害!T1还没换过。焊T1要不要分层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厉害!T1还没换过。焊T1要不要分层的?

T1不要,T2芯片分层,所以焊接要小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