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小新AIR13IKB PRO不开机维修,秒!

楼主(2022-05-11):
新到一台联想小新AIR13LA笔记本,同行送修聊天得知已有其他同行维修但是没有维修好,到我这里为3修!话不多讲,开机~
笔记本型号:联想AIR13IKB PRO
故障原因:不开机,已有其他同行接触但是没有修好送至我这里为第三修,如果修不好同行打算按配件处理,其因是已经花费近千元收购,此话让人怀疑~
拆机后,cmos电池没有我给配了一个防止rtc电路引起别的故障。此机必须配电池才可以按开关触发,没有验证我从头到尾都是插着电池~
拆开后,观察哪里被维修过已便多走弯路。但是经过排查没有明显维修过的痕迹~心中大喜~原故障没有被动,插入稳压电源待机电流:0.004A 待机偏大 并且按开关没有反应 打各大电感阻值均正常!接下来找图纸主板版号:LA-E011P 在这里提醒一下,因为考虑到是不触发 我直接选择了去找EC的待机条件 像这种本的3.5v应该是按下开关才会产生。找到ec的待机供电脚67 发现没有供电,追来源于3v电路的LDO电压 PWM工作条件顺序查发现B+电压没有产生!根据此故障开始回到原点:充电电路,充电芯片型号:ISL95520ahrz 在这里可以看到 ACIN DCIN 这些条件都要满足,并且ACOK不能为低  实际测量没有拍图,ACIN实测 3.2V  DCIN 19V acok 3V左右正常,可能此时会想这很正常啊,没有什么不妥 按实际电路公共点电压也是正常的,你想的很对,那么接下来怎么整~ 看电路图你就知道~~ 因为3V5V的pwm产生电路是B+ 所以要找到B+ 实际测量B这个地方是没有供电的,问题龙头找到  那么为什么没有产生B 1.要吗下面的复合场馆问题 2.要吗芯片有问题  为了保持换小不换大原则 实际主板这里是两个mos管 不是复合的, 但是其原理相同受控充电芯片,打了一下第一个MOS管的组织发现只有200左右肯定不对,找了一个正常的mos 组织500左右换上 心想秒杀了,于是接入稳压电源待机电流变为0.001A 正常 按下开关触发电流跑到0.8几左右亮屏一下直接掉电 稳压电源待机电流为0.1A左右 难道bios也坏了?下载了bios后刷写进去故障依旧!翻车了,怎么回事呢,于是用手触摸了一下充电芯片居烫~~~~~~好家伙,煮鸡蛋呢!!!原来你也挂了,找料没有在某宝订了两个直接顺丰加急23大洋运费···· 不出意料,两天送到·换上开整,待机电流0.001A 见证奇迹吧,加电触发电流之奔0.8A-1A左右亮机 修复成功,结贴~~~  写贴不易,望加分~~ LA-E011P

 会员788963100鑫豆2026-1-18 20:40
 会员1325020100鑫豆2026-1-13 19:41
 会员1584790100鑫豆2026-1-6 10:30
 会员19632100鑫豆2025-12-3 15:27
 会员228969100鑫豆2025-11-11 18:49

网友:
楼主的理论基础好扎实啊,,厉害厉害

网友A:
上两家同行不想修这个同行的机吧  不然主板不可能不怎动

网友B:
楼主那三瓶生物酵素是修什么故障用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那三瓶生物酵素是修什么故障用的?

擦拭屏幕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上两家同行不想修这个同行的机吧  不然主板不可能不怎动

这一点不清楚,拿过来的时候同行叙述的

网友:
思路清晰,很不错

网友:
我觉得只有插电池才可以触发是不对的,网上有些机器说必须插电池才可以触发,现实我遇到过不插电池也一样触发,楼主修的不错

网友:
公共点为降压产生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一点不清楚,拿过来的时候同行叙述的

有可能上两家不会修主板。

网友:
上两家同行也太水了,一个充电电路都搞不定,修机还是要找楼主这种专业的

网友:
像这种没有供电的都好修

网友:
前二家不是芯片级的,只能说是同行。

网友:
  现在修电脑的太杂了  !

网友:
那两屏擦拭屏幕效果好吗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到楼主第三修不应该啊,正b电压不正常我一般19v直接先跳过隔离电路,试一下机子其它是不是正常?正常了才来修隔离电路

网友:
楼主专业知识真心强大,受教了

网友:
换充电芯片不是三把斧的其中一招吗 哈哈哈
前几家也太。。。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哈

网友:
一个隔离管损坏还查Ec那边去,早点不查公共点电压,步骤就错,走弯路,

网友:
半桶有什么骄傲,维修路好长了,

网友:
细心胆大,还要有真技术才行

网友:
按说前两家没有图纸吗

网友:
很棒,3修都能干

网友:
看楼主修机是一种享受,再看楼主的工作台。。。。。。我的天啦

网友:
思路清晰

网友:
没有两把刷子还真修起来。

网友:
楼主有心了,写的如此详细

网友:
写的真详细

网友:
楼主的理论基础好扎实啊,,厉害厉害666

网友:
前两家明显就是潜水的,估计连表都没有的那种"专业维修".

网友:
思路清晰技术不错

网友:
典型的公共点故障啊,前2家不会只有三板斧吧。而且,为什么你觉得0.004待机偏大,我这个可调只有三位数显,0.01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上两家同行也太拉稀了

网友(2022-08-13):
听说这机器公共点只有7v,真的假的

网友(2022-09-18):
确实 这两个上家应该是修家电的 这基本的电路都不懂

网友:
现在节奏太快了,很多机器都不想磕

网友:
看大神修机就是一种享受

网友(2025-01-20):
今天碰到一下进水的,不过隔离保护,隔离保护修好了,b+为14.3v,开机后b+变成4.3v,电池是坏的。难到要搞一电池试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