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不认电池简单维修

楼主(2022-05-11):
很水的帖子。又一个1466 00165,电池座子已经不见了,估计客户自己弄坏了,换了一个座子照样不认电池但是电池能开机

用开机按D测发现有几个错误,然后电池smbus两个脚全都只有3.3,没有波形

拆掉EC重植还是一样,EC到上拉电阻也没断线

不用想了,料板拆一个EC装上去吧,秒杀
正常的SMB CLK和数据波形

网友:
秒杀到位,精确判断

网友A:
楼主维修电源的电压要调成14-15伏左右,19伏太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维修电源的电压要调成14-15伏左右,19伏太高了。

苹果的设计就是14-20V都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