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上有块AM2 C68主板 求主板时序 练练手

楼主(2022-05-11):
AM2 C68主板  想用来练练手  求主板时序  十分感谢

网友A:
+3.3V_VBAT:南桥的RTC电路供电,等同于INTELVCCRTC
RTC_RST#RTC电路的复位,3V
32.768KHzRTC电路的时钟
+3.3V_DUAL/+1.5V_DUAL3.3V1.5V的待机电压,后者有的是1.2V_DUAL,有的是1.1V_DUAL
SUSCLK: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后,发出的32K时钟
25MNVIDIA的南桥的25M晶振,会影响上电
PWRGD_SB:待机电压好,相当于RSMRST#3.3V
PWRBTN#:送给南桥的触发信号
SLP_S5#:南桥发出退出关机状态的信号,3.3V,一般用于开启内存供电
+1.8V_SUS/+0.9V_SUS:内存供电和内存负载供电
MEM_VLD:内存供电好,送给南桥的3.3V,表示SLP_S5#开启的电压已经正常;
SLP_S3#:南桥发出的3.3V,退出睡眠状态的信号,一般用于开启桥供电和VDDA供电
VDDA2.5/CORE PowerVDDA2.5VCPU的,CORE Power指桥的核心供电
PWRGD:桥供电正常后,发给南桥的3.3V,表示SLP_S3#开启的电压已经正常
*_CLK:桥供电正常后,桥内部集成的时钟芯片开始工作,发出各路时钟
CPUVDD_EN:南桥发出的高电平3.3V,用于开启CPU供电
+V_CPUCPU的核心供电
CPU_VLD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给南桥的3.3V,表示CPU供电已经正常
HTVDD_EN:南桥发出的高电平3.3V,用于开启总线供电1.2V
+1.2V_HT:总线供电1.2V
HT_VLD:总线供电正常后,返回给桥的3.3V高电平,表示总线供电已经正常
PCIRST#:南桥收到了HT_VLD后,发出53.3V的复位(4PCIRST#1LPCRST#
CPUPWROK:单桥的是桥直接发HT_MCP_PWRGDCPU
双桥的是南桥发出HT_MCP_PWRGD给北桥,北桥再发HT_CPU_PWRGDCPU
CPURST#:单桥的是桥直接发HT_MCP_RST#CPU
双桥的是南桥发出HT_MCP_RST#给北桥,北桥再发HT_CPU_RESET#CPU

网友(点评):
实在太谢谢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+3.3V_VBAT:南桥的RTC电路供电,等同于INTEL的VCCRTC
RTC_RST#:RTC电路的复位,3V
32.768KHz:RTC电 ...

要是再给几个图纸  就更好了

网友B:
厂家都不生产了,还研究有啥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厂家都不生产了,还研究有啥用?

练练手来的

网友C:
主板型号报一下,杂牌或山寨的就算了,没图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型号报一下,杂牌或山寨的就算了,没图纸的

杂牌的主板  但是同型号的图纸给几个  谢谢啦

网友:
上型号或照片

网友:
最好有声卡,网卡,i/o芯片型号,有无集显

网友:
技嘉,映泰图纸有。

GA-M68M-S2P_ 2.3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