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841-1 RTC电压不足引起的自动休眠

楼主(2022-05-12):
结到一台DELL 15-3567 板号17841-1
故障现象:进系统过程中不断黑屏,进系统后不断休眠
检测思路:怀疑是休眠开关或者软件引起的休眠

拆机检测,测试PWR1第3脚LID_CLOSE#_C 此信号电压为3.3V正常,又测试第2脚KBC_PWRBTN#_C测得结果为2.4V

经搜索后发现
KBC_PWRBTN#的上拉电压是+RTC_CELL_VBAT经电阻R2451,R2432提供上拉

经过测量+RTC_CELL_VBAT电压值也在2.4V左右,测量COMS电池电压2.7 更换电池后+RTC_CELL_VBAT再次测量电压恢复至3V.
问题来了+RTC_CELL_VBAT没有达到预计的3.3v 可能有两种可能,一种是此板没有用3V待机电压去上拉+RTC_CELL_VBAT,另一种可能性是3V待机到+RTC_CELL_VBAT上拉电压出问题了,也懒的去查了 直接在PWR1第1脚和第2脚之间跨了一个10K电阻 做上拉
修完后装机测试,进系统不在自动休眠

网友:
这都不用查,电池座旁边双二极管换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