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编程器是啥型号,能刷8M BIOS吗,具体如何使用

楼主(2022-05-12):
老编程器能刷8M BIOS吗,大家分享下对应的编程器刷BIOS软件,感谢

网友A:
随便一个土豪金 就可以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随便一个土豪金 就可以了,

我发图的编程器输入哪种,您有对应软件吗,感谢

网友:
呵呵.强哥的强项不是BIOS么,怎么跑这来问编程器了

网友B:
编程器主要是主控速度要快,软件支持芯片齐全就行了,比如RT809H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编程器主要是主控速度要快,软件支持芯片齐全就行了,比如RT809H.....

嗨,答非所问

网友C:
不知道什么型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什么型号?

压箱底的编程器

网友D:
应该都支持的,先读一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都支持的,先读一个试试

你有这编程器的软件吗

网友E:
你这个应该是最早的那个amtelga8的编程器,这个得用专用软件才可以,不过这个速度确实不快。不如找一个压箱底的CH341的速度快点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个应该是最早的那个amtelga8的编程器,这个得用专用软件才可以,不过这个速度确实不快。不如找一个压箱底的CH341的速度快点。

哦哦,有这alt编程器的刷写软件吗

网友:
用RT809F或者RT809H编程器     基本都是支持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哦哦,有这alt编程器的刷写软件吗

应该有,这个 软件有十多年了,我这两天去办公室了给你看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该有,这个 软件有十多年了,我这两天去办公室了给你看下。

谢谢您,有劳了

网友:
好多都是RT809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