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150m-evo无内存供电

楼主(2022-05-12):
ga-b150m-evo无内存供电,打开图纸,查mau2无开启电压,该电压来自于mau3,该芯片开启电压只有0.7偏低,vpp25_en受控于maq7,该管g极为低,d极经一个8.2电阻连接5vdual,5v正常,找个电阻换起,内存供电出来了,但还是开机无显,到官网找个bios刷起,亮机

网友:
电阻断路无法开启EN,还是有图方便啊

网友:
直接拆掉MAQ7应该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