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U4000UQ触摸板不能用

楼主(2022-05-12):
这个机器谁遇到过,触摸板换过,系统做过,bios刷过,触摸板接口处检查过无进水腐蚀,没有图纸,驱动也是打的官方的,按理说进pe不能用就是硬件有问题,但是我记得几年前,华硕的本子进pe他就是触摸板不能用的就是需要打驱动才行

网友:
昨天遇到一台ASUS   X540L  拿来开机点不亮,修好后客户要安装WIN7,安装后鼠标触摸不能动,是因为不支持WIN7系统,要WIN10系统才可以。因为进PE鼠标触摸可以动的,还有前几天一台也是ASUS的鼠标触摸乱飘不定的,拆出上面的触摸纸贴来贴去也没用,还是换了另外一台的触摸板就可以,另外一台拆来换的也不行了,因为对不准那网格。

网友:
帮你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