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05UQ声卡没用了能修吗

楼主(2022-05-12):
笔记本型号:华硕S4000U(X405UQ)
现状:被人拿去调试HDMI后声卡就不行了,重新装系统和声卡驱动都不行,3.5MM耳机孔插入会有滋滋的电流声,售后给的驱动安装不上,喇叭也是有个X,提示未安装任何音频输出设备
求助: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,维修大概多少钱

网友:
应该是板载声卡或者相关线路故障,维修此问题各地收费不同。

网友A:
之前遇到过一台故障类似的,换个声卡芯片即可。成本也就二三十左右,收费嘛……嘿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之前遇到过一台故障类似的,换个声卡芯片即可。成本也就二三十左右,收费嘛……嘿嘿

大佬声卡芯片是哪个型号能告诉一下吗

网友A:
这个需要你自己看,一般主板上声卡上面都有标识,可以直接把标识在淘宝上去搜,即使不能找到同款的但商家一般都会给你提供引脚定义一样的芯片,买回来基本都是可以用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需要你自己看,一般主板上声卡上面都有标识,可以直接把标识在淘宝上去搜,即使不能找到同款的但商家一 ...

拆了2次都没找到带有音频标志的芯片,不过还是要谢谢大佬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拆了2次都没找到带有音频标志的芯片,不过还是要谢谢大佬

一般就在耳机口附近,上面有个螃蟹标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就在耳机口附近,上面有个螃蟹标识

好的,这个电脑的耳机孔的板子跟主板分开的,所以我没找,等拆机了我再找找看,先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