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飞行堡垒FX80G 板号DABKLGMB8D0

楼主(2022-05-12):
开机显示了LOGO,就这样了,触摸板 能用,能开关机,BIOS刷过,外设拔了也一样,是什么问题,有没有遇到过的?

网友:
现在是第二台了,故障一模一样,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通病!

网友:
拔掉所有外设,不行。测量一下USB对地阻值看正常不?

网友:
我的天  这是什么问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先按照3楼的说法去排除一下,不行就刷BIOS

网友:
BIOS刷过了

网友:
兄弟!我修了两台!一台是集显坏了!一台换了CPU才好

网友:
我也是第一次 遇到这个问题  这种机器时间久了 打断U 挂的多 MOS管导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