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讨B470 V470C 换铁壳mos技巧 进系统重启故障

楼主(2022-05-12):
一台联想V470C笔记本装系统,进PE GHOST过程各种掉电重启,怀疑温度高(走弯路了,温度高是关机不会重启)
清灰散热后,故障依旧,给客户报价修主板。
下面这个图片忘了拍照就截图,开机第一组铁壳MOS有最高70度,很快就掉电。
找了一些拆机的换上去直接不出CPU供电了(应该是因为NCP5901 AJ丝印不能替代NCP5911 AL丝印)

最后找本地同行拿了3组全新MOS和NCP5911,但是装上去能开机了,依旧掉电重启,
热成像显示中间一组又发烫60+,每个都拆了发现中间一组有空焊,又坏了一个NCP911.

这是参考空留一组乌龟管焊盘来测量是否焊接OK,因为上电很容易烧CPU。
这个上管小的乌龟,中间大一点儿焊盘接红表笔,外壳接黑表笔阻值500左右。
下管,大的乌龟。红表笔接2个大的焊盘任意一个,黑表笔接铁壳阻值400-500左右。

建议先拆了驱动IC NCP5911。MOS引脚最好上锡减小空焊 概率。
焊好MOS后 参考图片测量。最后装好5911,测量下上下管G级阻值,上管500+下管370+。
外观再次确认无明显空焊  短路后,最后用个低端的U测试,B800 等等。

这是走了多次弯路后换好的热成像,拍照出来没有显示温度,实测 CPU供电温度不高于40度,试机2小时。
目前一切正常 温度正常。多试2天在交给客户吧。

总结就是 配件要靠谱,焊接要可靠,然后多检查 多测量,在上电。

网友(点评):
标题中的G470 没有这个铁壳的mos

网友(点评):
热成像多少米收的

网友A:
楼主工具真是强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工具真是强大

技术不够 工具来凑

网友B:
量都量的出来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量都量的出来的吗

可以 三组阻值一样,有不一样的就是有问题的

网友C:
不要上铁壳了,容易坏。又不好焊接。直接改成小的那种MOS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要上铁壳了,容易坏。又不好焊接。直接改成小的那种MOS管

看了论坛里面好多说改了的更容易返修,这个铁壳是从一个据说经常修这种的手里买的,请教他 说没返修过

网友:
还是技术够强大

网友D:
铁壳见返修的,改的小mos很少返修,

网友E:
是B470不是G470,标题错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好

网友F:
对于大神的技术,小弟满满的渴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B470不是G470,标题错了

谢谢指正 已改,本台是V470C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对于大神的技术,小弟满满的渴望。

我赚的最卑微的钱  羡慕一天288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铁壳见返修的,改的小mos很少返修,

希望这个不要返修吧,目前温度很好,不到40度,我是三组一起换了。客户要求保修半年的

网友:
我的v370好像和你的差不多,显卡供电直接把板都烧了个洞,然后全板各种短路,我已经不想修了

网友G:
这机焊盘不烧糊还是好弄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机焊盘不烧糊还是好弄的

糊了一点点,刮好了

网友:
标题错了,是B470  不是G,这台是V470C 我参看的B470图纸,谢谢指正。 热成像2700买的二手,买的早了  是个手机 cat  s60

网友H:
有时候CPU也会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有时候CPU也会坏。

很多时候都是 进不去桌面就卡死了,这台还算幸运,CPU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