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笔记本维修

楼主(2022-05-12):
就写个BAAALJ,这谁能知道是个神马鬼

。除非有料板吧

网友:
型号是惠普LA-F841P

网友A:
不是个神马鬼,是SY8286R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个神马鬼,是SY8286R

这个都不知道,肯定是业余组,或自己的电脑自己修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个神马鬼,是SY8286R

多谢大佬指点

网友B:
这种芯片烧了,知道型号和不知道型号结果基本是一样的,很大概率主板报废,
愿意花大价钱修的不多,

网友:
HP本子通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芯片烧了,知道型号和不知道型号结果基本是一样的,很大概率主板报废,
愿意花大价钱修的不多,

这位大佬是正解

网友:
现在好多芯片都只写代号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芯片烧了,知道型号和不知道型号结果基本是一样的,很大概率主板报废,
愿意花大价钱修的不多,

这芯片是啥作用

网友:
总线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烧得好严重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