闪迪SSD PLUS修复及开卡工具

楼主(2022-05-12):
闪迪SSD PLUS修复及开卡工具可以直接开闪迪的SSD plus 240G版本,主控是SM2256S AB

打开开卡工具,用一个USB转SATA易驱线,或者直接台式机的SATA口,用镊子短接红圈处的跳线接上电脑,点右边的scan drive,识别到了就可以直接开干。

开卡设置如下

开卡完成

测试截图,信息都清0了

最后附上开卡工具

网友:
开卡工具的设置密码是 00,设置完了一点要点保存配置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假的闪迪吧

网友:
只是现在的固态品牌太多了,不知道此工具能解决哪些品牌

网友:
试过很多,都开不成功 ,哈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看就好,以后有需要再来折腾,现在的牌子太多,不好折腾了。